华硕P5GC MX主板开机后键盘没用

楼主(2010-09-26):
今接一台华硕机,开机后出现提示''CMOS  Settings Wrong'':''cmos date/time not set'':''chassis intruded ! Fatal Error ... system Halted''提示,
       我检查CMOS 电池正常,跳线帽也没问题并且电压也正常。然后检查CHASSIS跳线帽也有;然后我开机猛敲DLL键进不了CMOS设置,一直停留在提示画面,刷过BIOS故障一样。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没头绪了,请教高手指点下

网友:
的CMOS设置错误":" CMOS日期/时间不确定的”:“底盘闯!致命错误…系统中止
把日期时间改好再试吧。有些板按F2进入COMS的。

网友:
也式过了,按F1键也一样的,只要是近CMOS方法我都试过了,一样,出现提示界面后就死机

网友:
那检修一下键盘电路罗  看供电  时钟正常不  接口附近的保险 电阻 电容 都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CMOS时间与日期设置正确

网友:
巧了 我今天也有一台清华同方的  用的华硕P5PE的板子 也是进步了bios 放电都没用  按F1 F2 F8 DEL...都无果  开机两声报警  没法 郁闷中。。。。

网友:
在基地里搜下chassis这个抱错的,按这个修就可以了 保证OK

网友:
兄弟们 我的修好了
看了坛子里的维修经验  再看看自己的板子(P5PE.VM)有点失望  板子上没有 CHASSIS 跳线 也没有那个MOS管  乖乖  没法 先吃饭去  吃完饭回来测了一下  MOS管D极接的一个106(10M 有点大)的电阻,然后接的VBAT3V电压,而D极只有0.34V,突然想起他们说的换电阻,于是找来一个102的换上,D极电压变成2.5V左右了  高电平。呵呵 开机试试  果然有效 提示按F1设置了  过关  game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