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网卡跑码不显示

楼主(2010-09-26):
一精英主板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检测不到网卡,插了一块PCI的上去跑到25但无显示,把PCI网卡拔掉又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求高手指教?

网友:
把板载网卡拆了,再到BIOS关掉,再插PCI网卡。还不行的话,查PCI总线,或换南桥

网友:
我遇见的多数板载网卡坏 都是直接加PCI网卡就OK了

网友:
一般是板载网卡不良了 因为你进系统 检测不到网卡  插上PCI 挡25 是板载网卡跟PCI 冲突了 我遇到过很多的

网友:
先拆了再说吧

网友:
拆掉板上的网卡应该就好了.

网友:
把网卡拆了或者换一个PCI的网卡

网友:
1.不兼容
2.桥出问题了

网友:
把你那个板载网卡拆了          就OK了、

网友:
板载的拆掉了故障依旧,去别家借了一块PCI网卡插上好了呵呵。居然之前两个网卡都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集成网卡拆掉后试
2楼说得比较详细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