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了。631有假的了

楼主(2010-09-26):
大家注意了。631有假的。以后买芯片的时候要留个心眼。不要一次性买太多。

网友:
是不是1631

网友:
恩,山寨的nv显卡,害人啊

网友:
现在的芯片很多是假的。很多是翻新的。害人啊。

网友:
早都有假的了,很多都是自己打上去的。所以有可信的芯片供货商才是硬道理。有时明明换了个“全新的”芯片还不行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怎么个假法?是不是刮丝印?

网友:
楼主上证据吧。不然贴子我删了

网友:
LZ教教大家怎么区分啊

网友:
把你的供货上家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

网友:
假的NV芯片那上面的字会掉

网友:
怎样假呀,能用吗

网友:
楼主来个图片啊 要不大家怎么区分啊

网友:
怎么识别????

网友:
LZ有图片吗,传个图片上来,我们好对比下真假。

网友:
631这个芯片很头晕,效果不大,唉,真假不敢乱说

网友:
631也不怎么样,因为也修到很多了。另外能刮下字来的并不一定是假的,接到没修过的机器可以自己验证一下,很多都是能刮下字来的

网友:
能刮下字的不定是假的.

网友:
我今年大批量的买了四次。三次是在深圳一家老主顾买的。没有返修的。有一次图便宜在淘宝上买的。己经有四五台返修了。都是修了十来天就坏。。
  至于怎么上证据。目前只能看生产日期。和正宗芯片上面的字迹来看。
同样是换631 有的过完夏天都不坏。最后一批网上买的己经坏了几个了。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武汉的夏天是很热的。
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用改进的631芯片。一直很好。就是网上这20个用得头疼。

网友:
这个不能算做证据吧?LG的那些闪屏你能说它是假的?

网友:
这玩意也能翻修?山寨的吧!!!!!!!!!!!!!!!!!

网友:
山寨也没办法,上机就不给保,=没有保

网友:
上图看看吧,LZ说的也能当证据

网友:
631多少钱一片买的

网友:
芯片印的631,可系统里面的驱动却显示8400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  那种字一洗就掉的  其中有一个是坏的     上去亮了几次   之后就不亮了     以为显卡没有做好   再加焊 二次就不过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