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ONDA K8T890T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0-09-26):
如题。小弟有一块这主机。各个电压都正常。跑码也正常啊。就是上独立显卡不显示。没有集成显卡。小弟不知道怎么往下查了。本来想想之前加焊显卡呢。不过还是上论坛问问高手们。看遇到这种问题没有。BIOS刷过。显卡槽也换过。现在不知道往哪下手了。

网友:
上个图。大家帮我看看呀

网友:
这个怕是要重做北桥了,加焊好像不好使

网友:
显卡槽都能换好~~那做北桥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吧··何不先加焊下

网友:
测显卡插槽的供电有没问题,插槽有没倒针的?打电容到北桥之间的对地值,最后就只能加焊桥了。

网友:
测显卡插槽的供电有没问题,插槽有没倒针的?打电容到北桥之间的对地值,最后就只能加焊桥了。
引用 网友A:

测显卡槽哪一脚啊。凌寒 老师?针应该换的没问题。我都看过了。应该也没有虚焊。因为之前也是这个问题的。就是换之前,电容到北桥?哪个电容啊?还有就是加焊北桥吗?这个桥是VIA的桥。虚焊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解决没有,是不是北桥虚汗问题

网友:
北桥还没动,正纠结呢。加焊过的话会给大家汇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清查显卡槽  刷BIOS 查显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打数据线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