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内存问题

楼主(2010-09-26):
今天接了两条内存:一条胜创,一条金士顿,全是DDR512双面怎么全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芯片不稳定,参数变值了可能,有时候蓝屏,有时候花屏,在865PE主板上可以有一个小时左右,在SIS主板上不能开机,在865GV主板上花屏,胜创刷了256试了四个小时没发现问题,正常,金士顿刷了256故障不变,那是说明了胜创背面有问题,金士顿是正面有问题,现在烦的就是RST测了近两小时都测不出那个芯片坏了,
真是烦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恩,不错。j 软件测试不了坏道的哦。有烤炉不?烤下。你这个是颗粒老化老。刷成DDR266。333看看,或者改动下时序还有设置。应该可以搞好

网友:
帮不了你  只能测试下看看加焊后是否可以解决 另外温度测试法也起点作用的!

网友:
已经全部加焊还是一样,这个故障用示波器能解决吗

网友:
是问题太简单了还是怎样,没人帮帮找思路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喔,RST应该能测出来的,刷个通用SPD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RST测的,用RST PRO3 USB版应该能测出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试过了,还是一样,今天搞了一天,还是一样,测不出来,

网友:
照我的办法搞下,应该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我试一下再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信你好,还是不行,全部芯片都加焊过,刷过SPD,还是一样,RST测不出来,烦啊,

网友:
还有高级的软件。我花钞票从工厂买的。可以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