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C4200不触发.

楼主(2010-09-26):
如题 HP TC4200不触发.实测,62脚有3.3V电压.晶振有压差,也换过晶振有谐振电容.60脚有3.3V高电平,就是不出PM_RSMRST.南桥拆掉也一样,打对地阻值为625,没有短路. EC也换过两个了.情况一样.实在没办法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这图纸 ,楼主怎么不上传上来看看,大家研究下

网友:
  英业达的看看lowbat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EC发出.然后由R223上拉送给南桥的吧.

网友:
RSMRST信号不一定是待机就有的吧 好多的机器在设计的时候是按了开机键以后才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