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NEC 触发后0.05A就掉电,是高压条排线烧短路了。

楼主(2010-09-26):
老NEC 触发后0.05A就掉电
首先拆开机后光板插上开机电源板上电就可能触发了,还以为是机器接触不良,就马上装机,装好后触发还是掉电,后面发现拔掉屏排线就可以触发了,结果拆开屏后看到连接高压条的排线烧短路了,最后将烧掉的排线剪了,重新改过高压条后屏就点亮了。

网友:
学习了,比较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