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开机到“欢迎使用”就断电

楼主(2010-09-26):
杂牌845主板,集成显卡、声卡,无网卡和独立显卡槽,在不连接光驱、硬盘开机点亮后没问题,接上光驱用PE有时能进,但多数是在进到桌面时就断电;单用硬盘进系统,开机至“欢迎使用”时就断电。CPU、硬盘、内存、电源都是好的,在另一台845机子上能正常使用。CPU散热没问题。南桥、北桥温度正常。头次遇到这种问题,请朋友们多指导。

网友:
有次碰到一块杂牌的主板,就是独立安装XP的时候,读光盘上某个文件读不出来,主板问题。最后查出来是CPU座到北桥之间的一个精密贴片电阻损坏了。

网友:
可能还是CPU散热问题!

网友:
要不硬盘有问题,要不内存有问题,
我遇过是内存问题,虽然内存在BIOS可以检测通过,但就是欢迎使用,那里就重启

网友:
断电只有过热保护和短路保护才会出现吧

网友:
可能硬盘挂了我修一台这种机器,进入欢迎使用就死机,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期待楼主找出真实原因!好告诉大家真相!

网友:
bios里屏蔽所有外设,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桥问题比较大,加焊桥…

网友:
仔细看cpu旁边的电容, 前几天修个跟着差不多故障的 , 是电容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 或者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BIOS里面看一下BIOS的温度监控有没有出错、误报了。

网友:
我估计是电容问题...

网友:
重新刷BIOS吧,原由:1.首先,您到BIOS看下温控监测温度是否报错了;2.主板的主导权不能移交给硬盘,这也是BIOS问题;3.桥,有可能性能不良,造成BIOS信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