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加长板,触发0.8A,不跑U,北桥很烫

楼主(2010-09-26):
IBM T42加长板,触发0.8A,不跑U,北桥很烫,显卡是上面有个盖的,供电都正常了。加焊了北桥,现象还是一样。准备换北桥了。

网友(点评):
北桥烫不正常,看你电流没大的变化,查下北桥的每组供电是否到北桥,有些桥少电压会发烫,实在不行,就只换北桥了。

网友:
不会是北桥短路

网友:
t42不是可以跑马的吗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北桥芯片上面的小滤波电容,看是否有短路现象,进而确定是否因为北桥相关供电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出现短路有3种情况:一种是北桥自身内部击穿,一种是焊盘有短路(曾经加焊过的),一种是供电管子击穿所致。
     最方便处理的是断开负载,就是拆掉供电的滤波储能电感或者拆下供电管子,如果北桥的滤波电容不短路了,北桥本身以及焊盘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供电管子部分。

网友:
直接换个试试吧 这个桥好找

网友:
上LPT卡看看码吧 IBM的别只看电流  能到0.8 正常都差不多显示了 查查北桥边上的小电容吧

网友:
如果比正常明显发热,即使暂时可以使用,也不会长久的,还是排除发热的因素为宜。供电管子以及电感或者万用表测量电阻,用时加在一起也不过2分钟的事,先从容易的做起更方便一些,同时还可以增进判断电路的能力,如果北桥没有问题不是徒劳了吗?更换用时应该不少于20分钟吧。

网友:
我这有个类似的,你的那台待机多少啊?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北桥烫?背面各电容在30欧以上,
被桥几路供电是否烧毁过?供电管是否烫?优先换个855pm

网友:
修过好多北桥烫的,开始改过1.2V给1.05V,过了半个月,玩游戏蓝,接着重装系统到显卡驱动也蓝。。。送来就0.8A了。。。

乖乖恢复好拆料的整套1845和上下管,然后再换北桥。。

网友:
换了2个北桥,都是一样北桥发烫,量了北桥,南桥,显卡,CPU的各路供电都是正常的,客人催得急,没办法只能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