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换灯管后颜色不正常

楼主(2010-09-27):
联想LXM-WL19AH换灯管后颜色不正常,好象变16位色,图象变粗糙。显示器菜单上怎么也调不好,主机没问题,其它液晶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情况如同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8646-1-1.html

网友:
你屏线没有插好,,,,

网友:
我上次换灯管 也是这样  是屏线接触不良  没插好。

网友:
重插了一下屏线,然后发现电源板接地罗丝没拧,也给拧上,装好后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接口加点胶吧,这样稳一点,不然很容易出现用一阵子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