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三茗克隆神将怎么去除???

楼主(2010-09-27):
今天接到你块板子上面每次进系统之前都会弹出三茗克隆神将的画面,怎么删除啊!!!在线等!!!

网友:
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吧,你的意思是开机logo画面被修改了嘛?

网友:
这还不简单啊

网友:
到三茗官方,下载个卸载,放到u盘里启动,运行,就删除了。。。

网友:
改bios,这种一般是刷在bios或者网卡的启动芯片里面的。

网友:
bios里面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