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启动蓝屏能否修复系统而不用重装系统?

楼主(2010-09-27):
XP启动蓝屏请问能否修复系统而不用重装系统?硬件方面确定没有问题的,请不要再和我说什么去检常硬件故障。如果用XP安装盘进行修复,是否要用安装时XP光盘来修复呢,还是只要版本相同的XP(比如SP3的)来修复。由于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少,平时有问题就直接重装系统了,这次是财务的电脑,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财务数据。
电脑

网友:
如何确定硬件无问题呢?比如内存不良,或温度过高。
用原始光盘修复系统,前提是系统是完全安装版的,GHOST版基本无效,不过你也可尝试一下。
一般的财务软件,比如管家婆、金蝶之类,都提供有备份数据的功能,你可先拷贝数据出来,然后再行安装SQL和财务软件,最后导入数据

网友:
尝试进安全模式测试,或是将重要的数据先备份出来然后再尝试其它的操作。

网友:
最好是先备份数据,然后才来修复系统,不然就重装也行

网友:
数据第一,先备份,才恢复。
即使备份是多余的,也要做,以防万一。

网友:
其实再数据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把他的软件找回来就麻烦了,先备份在恢复。

网友:
很简单的嘛 进PE用目标系统检测下 修复内核文件 删除多余启动项 删除可能出错的驱动文件 重启就OKl饿

网友:
用相同版本的安装版光盘修复。

网友:
7楼正解,进pe重做下引导,再用工具检查系统盘看有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2010-11-06):
PE备份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