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HDD安装

楼主(2010-09-27):
mhdd32ver4.0floppy.exe 在网站上下好多都是这种EXE格式的就是安装不上~~!请问下高手们怎么能把它安装上??

网友:
你那是软盘版的!

网友:
找个DOS工具盘里面什么都有,或随便找GHOST系统盘里一般都有集成,节日好运

网友:
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 谢谢了~!

网友:
一般的GHOST系统盘 启动界面都用 不需要单独刻录
如果用U盘的话 杏雨梨云WINPE里面有
如果硬盘的话 下载个硬盘版的就可以了.
顺便废话一句 不能把MHDD 放在待检测的硬盘当中

网友(2010-10-27):
用4.6版的,拷入硬盘,然后改下配置文件。

网友:
你把MHDD的IMA提取出来放在U盘或别的硬盘,进入DOS里就行了

网友:
建议用深山红叶的U盘维护工具里面硬盘方面的工具很全当然也包括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