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换屏后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27):
客户拿来时能点亮正常开机,屏有裂痕,换屏。用其他型号的屏试过,发来原装屏,换上开机到49掉电。拆机测屏线接口处保险坏,换上,依然掉电。仔细观察,发现有两个晶振掉了,更换后,故障排除。摔过的机器晶振易掉,换的屏不对,保险易烧。
掉电

网友:
49应该是设备初始化吧

网友:
应该是V3P没有3.3V电压了!!!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可真够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