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页
大家慎选WD绿盘

楼主(2010-09-27):
近来电脑城卖的WD硬盘多是绿盘,蓝盘和黑盘都缺货,但是用绿盘作为系统盘又有一点小意外,我分别在VIA P4M800\G41\SIS671芯片组的主板接WD500G绿盘,装XP系统都会出现运行缓慢的问题(安装了WD官网提供的补丁)也没效果。最后是换了WD蓝盘解决问题,看来绿盘最好是作为第二硬盘(仓库盘)使用为好。
芯片
lyn8943431
TO 同意“修小板”

网友(2012-02-25):
修小板
你没解释清楚,绿盘本身并没有问题,出问题是因为新版绿盘1TB使用了先进格式化技术,也就是原生4KB的。这个与XP以下包括XP的操作系统有兼容问题。如果不用原厂的分区软件,只能用WIN7分区并安装WIN7的操作系统。

网友(2010-09-27):
我有个做仓库的1T的绿盘,因为一直做数据盘,没暴露此问题
绿盘是经济型的

网友:
用过一批,没有发现问题,也没有安装什么补丁程序。

网友:
以前一直就觉得绿盘有问题。

网友:
有个客户用绿盘/系统老是会丢//郁闷

网友:
我们那里经常用绿盘啊,没出现过你们那种情况

网友:
感觉西数绿盘性能就是不行

网友:
汗·· 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 以后得慎用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做希捷的,西数很少。

网友:
我主要做ST,很少做WD

网友:
WD的要用也是用蓝盘或黑盘,ST的10代我用怕了,可能买对水货了,黑商家太多了

网友:
是这种盘就不要买,出的问题太怪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还是不买WD好点

网友:
配合WIN7用还行吧,有个高级格式功能,其它系统兼容性有点不好

网友:
真没注意呀!

网友:
没楼主说的那样严重吧,,绿盘和蓝盘区别只是速度慢了一些,绿盘一直都是5400转的,绿盘适合做监控盘,绿盘特点是功耗低,稳定,适合长时间挂机。哪有什么质量上区别。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绿色节能降速版本。可以根据负载调整磁盘转数。不大适合做系统之类的用。
同意楼主:
5.0
pddd
同意楼主:

网友A:
绿盘实际是5400转的 运行很慢的 大家注意了 哈哈
同意楼主:
5.0
pddd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用的绿盘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发现了 wd 500G如果是32M的就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特别是1T的绿盘要打补丁的 不然的话会有点卡卡的

网友:
我装机大多用蓝盘 绿盘好少用的看你一说我想不要用绿盘了呵谢谢

网友:
对绿盘一直没有好感

网友:
1TB64M绿盘要打补丁。

网友:
西数都用企业版和黑盘 绿盘没用过

网友:
以前用过500G的,没几天就进不了系统,后来换成二块320G的,以为是容量太大的关系,原来是盘标颜色的关系啊。以后注意少用绿盘了。

网友:
西数绿盘质量可以啊   作为家庭使用不适合  做监控和数据可以 64M的  ST才32M

网友:
买绿盘的话肯定不会用作系统盘的啦,当数据盘的啦,不过有些人买绿盘还不如买2.5寸的盘,虽然花的钱多一点,

网友:
如果不是手里银子太缺,建议大家无视绿盘。不然你的钱花的太不值了。做从盘还行,反复大量读取的分区最好找蓝盘或者黑盘。

网友:
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以后要小心的用了!谢谢楼主的提醒啊!

网友(2010-12-30):
目前还没发现绿盘有这问题了

网友:
绿盘和蓝盘原来差距这么大  以后 买ST 得了 谁能告诉我怎么区分ST10代的真假货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毕竟便宜嘛!

网友:
论技术方面,还是ST高一筹。。。硬盘我都是先考虑用ST,虽然出现固件门。

网友:
我对绿盘一直有排斥感,从来不用绿盘!

网友:
wd500G、1T绿盘是一种新型硬盘,采用先进格式化技术,每扇区4KB,而传统硬盘每扇区512B。Windows7支持这种技术,所以能正常使用,而XP不支持,所以就显得有些卡,并且容量显示不及Windows7下大。不久的将来,这种技术的硬盘使用应该越来越多。

网友:
绿盘个别出问题倒是有,但不能这样说成批的绿盘都有问题。传统的机械式硬盘技术还是很成熟的

网友:
我有个朋友帮别人装了个1T的绿盘,速度也是很慢,还问我为什么,配的配置都不低,我说是硬盘的问题,当时他还不太信,后来我借了个蓝盘给他拿去试,试完后回来跟我说,果然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一直用啊  没啥问题

网友:
谢谢提醒!以后买要注意了

网友:
绿盘是差一点啊。。。

网友:
给单位的摄影牛人配个机子,用的是1TB的绿盘,不管装WIN7或者XP,速度爆慢,系统、驱动换了无数个,不见效。也没想到硬盘这一层,把主板、芯片、内存都换了个遍,还是跟乌龟一样。后来才发觉硬盘不对头,换3个绿盘还是一样,换成ST 1TB的马上就好了,那个郁闷啊。

网友:
用绿盘出现不定时死机   其他盘 希捷普通的 wd黑盘蓝盘都没问题

网友:
还是不要用绿盘做系统盘

网友:
最不喜欢的就是WD的盘
垃圾
而且很不稳定

网友:
我以前给加人装的也都是绿盘,后来这几台好像有点问题,希捷的好像也有个别的有问题,就是装上去后速度慢,还查不出毛病 来,就是感觉用着别扭,打开页的时候有点慢,其它打开的都比较快,看来还是用蓝盘和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过一批绿盘,最近装这几台都是感 觉不正常,就是用着有点慢和其它电脑对比一下是比较明显的,打开网页的时候明显慢,查还查不出毛病 ,我认为是硬盘引起的,以后看来还是选蓝盘和黑盘

网友:
以前用ST,现在改WD,好像没这问题吖

网友:
做系统还是不用绿盘

网友:
就是啊,没发现有这么垃圾啊

网友:
我用了很多块了,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还是考虑用蓝盘和黑盘吧,又不贵多少

网友:
  好像绿盘是品质最不好的···个人见解···高人别P·

网友:
用2T绿盘做系统的,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绿盘做数据存放还是稳定的,但是做系统盘性能上就差很多了。

网友:
2011年1月1日以后出场的盘都是4KB扇区的,可能会出点问题吧。
绿盘貌似是5400转的,但现在貌似也有5400-7200转的~不晓得是神马东西~

网友:
近来不只西数的,希捷也有类是问提,价位较高的好点。我近来都把好数据烤到了光盘储存。
悲哀啊

网友:
看手气吧。。

网友:
不是吧 卖出的机器有好多都是绿盘

网友:
多谢提醒我们。

网友:
那以后要小心一点了

网友:
NND我才买了个500G 不过是当了从盘了 系统盘是ST160的 由于动作片装不了了

网友(2011-01-29):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知道这种情况就好多了... 谢谢了...

网友:
我这段时间都用的绿盘,都没这样的现象哟!

网友:
现在的硬盘多少都存在缺陷,用ST的或许好点

网友:
我好象装了很多都是绿盘的都没见过这个问题,系统一般都是电脑公司的去年5月份时候出的版本的。。。没见过丢系统问件什么的问题。。

网友:
换根数据线吧,有的数据线超瘦。

网友:
用过几块500G 32M缓存的绿盘,装WINXP没发现问题.

网友:
出WD兰盘吧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一直用希捷的,最近用了一个WD 500G,32M缓存的绿盘,速度很好啊,但是我的系统是WIN7的。

网友:
绿盘性能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希捷和西数绿我是重来都不用的

网友:
这个都要看自己平时的保养了,

网友:
用了两块;还没意楼主说的这问题呢。都是装了机就给客户了。

网友(2011-03-07):
是啊!绿盘垃圾!我的客户也是用了没半年就进厂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