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0-09-27):
这是一块14的
笔记本
屏,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呢。
笔记本

网友:
厉害,有极光的效果,可以收藏了
估计应该是屏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我有换屏IC好过一次!遇到3次,只好过一次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没有外接显示器 试过?

网友:
另外一般是正常的,我认为是屏的问题.没说头

网友:
应该是修不了了 修的话就得换屏

网友:
不知道屏显电路怎么修呢。

网友:
太牛了,换块屏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长城显示器,换过驱动板之后就这样,不过是屏线引起的,最好是换个屏试试,看是屏问题还是别的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屏右边出现明显的彩虹不良,说明一是屏右边的盒厚跟其他部位不同,二是右边的偏光材料失偏。对于第一种情况是长期受压或是屏有轻微的漏液造成盒厚不均,要换屏,可以用手小心压下会有变化,根据变化可判断问题所在。对于第二种情况就是要拿一块好的偏光材料放上去看看就知了。

网友:
可以回收了

网友:
这个回收多少钱? 就是不知道屏电路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