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派尔高PMCL317雷击白屏

楼主(2010-09-27):
这有视频输入的显示器,被雷击了现在白屏,有维修过的吗?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在看一下屏供电有吗,如果都正常就改一个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屏是不是好的,能显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下屏是不是好的,再去修驱动板,屏坏了也就没有修的了

网友:
先得确定屏是好的,维修才有价值。

网友:
看下 屏功电 稳压管 3脚 的 像  3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