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品牌SIS芯片组主板,怪问题,接独显可以进系统,集显 ...
某品牌SIS芯片组主板,怪问题,接独显可以进系统,集显不行。

楼主(2010-09-27):
SIS芯片组754主板,怪问题,接独显可以进系统,集显不行。换过cpu,内存,屏蔽所有外设,刷bios。供电都正常,桥供电的PWM电路下管用的是
二极管
,正常方波,1.8V。南北桥都有点烫。请教下其他思路。
刷BIOS

网友:
hh2203
的帖子
打RGB的HY的对地值看一下。还有就是看一下VGA电路有没有门芯片,有门芯片先把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