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CPU无供电

楼主(2010-09-27):
杂牌845GL的板子,来时加电,侦错卡不跑码,拨下电源发现12V针已烧糊了,换电源还是不跑,测CPU工作电压,没有,,Q1供电有12V,,Q1 G 极没有电压,,焊下Q1,G极电压还是没有,,CPU没坏,请教一下师傅们是不是电源芯片坏了

另测12V对地阻值80欧,这该是有短路吧,焊下所有12V的滤波还是80欧,12V的供电还有哪可能短啊??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
换CPU供电IC就OK这种情况一般都会烧掉..

网友:
一般12V与CPU供电之间都有个小电容。你吧管子都去了,量下小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对地阻值80欧不一定短路,没CPU供电先查别的电压都有没有正常了,再查CPU供电产生条件。VCCVID,VID,EN开启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