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420S的声卡板 图纸 。。。。感谢先

楼主(2010-09-27):
   F420S的机器 喇叭和外接都没声音
这个机器以前被人修过  声卡被换成 ALC883的
后来查了一下应该是ALC880的  找了一个换上 外接有声音了
但是喇叭没声音  怀疑是功放芯片有问题   换了个TPA6011芯片 可还是不行
现在感觉是其他的东西被别人动了  求一个声卡图纸  谢啦
我在论坛找了好久  只有 F420S的主板图纸 没有声卡板

所以 要是哪位大哥给主板图纸  就不用了  先谢过

网友:
试报小板板号上来,看那位有.不过看这小板的图纸有些难找,可遇不可求,尽力修吧

网友:
大家难道都没有嘛  给点提示 也好啊     真郁闷 ........

网友:
  有个耳机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为什么这种情况不可能 我这边有个例子 是仁宝的板子 没有接小板 就耳机有声音 扬声器没有声音 接了小板 喇叭就有了声音

网友:
  仁宝 la-3061p的图纸 有个jack plug检测信号

网友:
  你怎么这么顽固啊 你接上小板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跟你说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了

网友:
我现在耳机孔  都拆掉了   是什么意思 你拆掉那个插孔了吗

网友:
呵呵,耳机孔  都拆掉了喇叭还会有声音吗
耳机孔是一个机械设计结构,你拆掉了就变成了默认耳机状态了.我修过几台都是耳机孔坏导致内置喇叭无声音!耳机会有声音,或插耳机内置就正常了,但耳机却无声音.

网友:
是的 我在7楼发的一个图就是通过耳机的一个脚 通过耳机插孔来对地

网友:
系统就是通过识别JACK_PLUG信号来识别是不是插了外接音频设备的啊

网友(点评):
是的,低电平为内置输出,高电平为外放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