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网卡芯片RT8111C的要领

楼主(2010-09-27):
现在比较新的主板好多这样的芯片,特别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和网卡芯片,取这样的芯片有什么要领呢,还是用风枪吹芯片的四周吗,这样我觉的下比较困难,中间的背面的地线的出点好大的,中间也吹的话会不会吹坏芯片呢,另外8111C很薄,锡化了后,用镊子很难夹起芯片,难道必须用吸盘吗。用镊子怎么夹较好呢

网友:
用镊子夹斜对角就行了

网友:
夹斜对角还算可以吧,刚才试了一下,也是费劲,那用风枪吹的时间要不要吹芯片的中间部位呢

网友:
先均匀撒上松香粉,再吹就好取多了!!

网友:
在背上吹很容易取下来

网友:
集成网卡坏了,把芯片取下,换块独立网卡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对于这种QFN封装的芯片,吹下来及装上去直对着吹没事,温度350左右,吹时最好加一点助焊剂在芯片脚位上。装回去的时候先要把焊盘清理干净,特别是中间的那个大焊盘,不然焊上去后芯片会浮高。

网友:
不是很好吹吗

网友:
这个用个针一挑就好了,先把针插上,你一吹就敲起来了

网友:
用针挑要讲究技巧的,和风枪吹配合要好...

网友:
不会用针挑

网友(2010-11-09):
取的时候等焊锡融化了,用手术刀插进斜角慢慢往上抬,同时风枪加热。很方便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取和焊吧,我焊过很多,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啊。楼主可能温度低了点

网友:
四边脚的芯片真不好拆

网友:
用镊子在角处等锡滑后  直接拿起即可  用针挑容易碰掉周边元器件

网友(2014-07-29):
不错,也学到很多小技巧

网友:
用镊子在角处等锡滑后  直接拿起即可

网友:
尖镊子弯头的

网友:
把镊子两个尖向内掰弯

网友:
对角夹就可以了。。。都是用网抢吹的。

网友:
中间有地的,吹久一点就行了。。芯片不是这么容易就吹坏的。放心吹吧。。。

网友:
以后也试试去拆。

网友:
风抢吹熔后,镊子夹斜对角取下就行了。。

网友:
用尖一点的捻子轻轻夹起就好了

网友:
风枪把芯片的焊锡真正的吹融化后,使用镊子很容易的就可以拿下的,好像没有那么难的!

网友:
多拆几次就会熟能生巧的。

网友:
风枪的温度调到多少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QFN封装的芯片,吹下来及装上去直对着吹没事,温度350左右,吹时最好加一点助焊剂在芯片脚位上。装 ...

最近吹了一片QFN封装芯片,不知道它的中间是大焊盘,不敢上太高的温度,吹了很多次才吹下来。不过这东西确实也耐吹,也没有吹坏。

网友(2014-09-14):
夹斜对角还算可以吧,刚才试了一下,也是费劲

网友:
一直风枪叫镊子,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小小白路过,长点经验,(*^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