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楼主(2010-09-27):
此机外显正常,ATI北桥,ATI显卡,AMD南桥,屏不显,也无背光,是否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量LCD接口上的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显卡,屏上确定没问题了吗

网友:
主板到屏的电路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重点查查信号与供电有没到屏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