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60液晶屏亮不全

楼主(2010-09-27):
开机什么都正常。就是液晶屏亮不。全只看到3/2图像是正常的,那3/1就暗屏????  大家帮个忙  谢谢?k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1 刷BIOS,2看下主板上有没有什么开关可以调节的。

网友:
怎么现在好多人都是抓到机器就刷BiOS啊。。。

网友:
看看灯管和高压有没有问题。在查主板。

网友:
外接,还这样做显卡,外接好了检查屏

网友:
外接正常。灯管式了得没有问题   。没有刷BIOS的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做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了  一样

网友:
屏和 屏线检查检查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显卡应该不会

网友:
高压条问题,我接了台宏基4720G,换了个通用高压条OK

网友:
外接一个屏试试啊,如果外接没问题,那么基本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屏如果全屏闪是高压问题,如果部分是屏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一个一个换,不可能解决不了的

网友:
那你屏替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可能换主板啥】

网友:
回复 网友F:

    屏换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G:

    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没有换过高压板  不在 到好不

网友:
看看主板屏线接口有个保险断没断

网友:
确定是主板就修呗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