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T NEO-V主板不认串口硬盘

楼主(2010-09-27):
V星K8T NEO-V主板不认串口硬盘 怎么修,客户说是电脑放了几个月不能用了

网友:
检查硬盘引脚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然后排出滤波问题,再后来就是南桥

网友:
看看在BIOS设置里是否把串口给关了

网友:
BIOS  呢,搞过没有   再不行你就换一下旁边的滤波   还有就是换接口   再不行就是南侨了

网友:
BIOS设置,耦和电容,桥的SATA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进BIOS里面看一下SATA接口有没有打开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盘看看

网友:
应该先确认原来的硬盘是不是坏的吧!

网友:
谢谢大家,俺冲下南桥好了

网友:
曾遇到七彩虹G41也是在这样的问题,换了小电容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