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达源兴754主板跑25 点不亮

楼主(2010-09-27):
这个杂牌主板各种电压都正常,有复位,就是跑25不过,威盛芯片组,压座和桥没用,求助!!!没有刷BIOS(没有编程器)

网友:
这种机子跑码往往不准,还要以电流掉便为准,先外接试一试

网友:
恩,接了外接,还是没有点亮,一般情况下好多主板,25都能亮,原来在老师那的时候好多都是,才出去给人别干,就是这搞不好,那搞不好;哎,就怕老板有意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接了外接,还是没有点亮,一般情况下好多主板,25都能亮,原来在老师那的时候好多都是,才出去给人别干,就是这搞不好,那搞不好;哎,就怕老板有意见啊

网友:
有示波器没? 良下看波形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老板这啥都没有。吃饭的家伙都是我自带的,零件自己找(才来这以前老板没有人修,不好意思让老板进东西,毕竟不知道这一个月的量多不,进了如果修的少的话,老板在大方也有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跑25不亮 一般多数有桥引起。  接下来是BIOS。最后是插槽   你好好看看他插槽里面有什么金属导致短路没

网友:
把北桥重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
那你就先要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你先不要插内存 看看代码跑到几停  一般杂牌板子跑码都不正常。看看是不是过了内存。如果不插内存还是25 那么你先看看内存供电 时钟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