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机触发条件

楼主(2010-09-27):
哪位好心的朋友来讲解一下液晶显示器的开机触发电路供我们新手学习一下啊。。。触发前的条件、时序、常见故障……前面发过没人回答,还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顶一下,希望高手解说一下啊,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跟笔记本还是有差异的:
液晶驱动板的触发一般都是单片机,通过按键开关直接触发,而MCU得工作条件就是:供电、时钟、复位;这三个条件具备了不开机一般要重新刷写程序,一般都是MCU外挂一个EPROM芯片,也有少部分是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触发后输出的PWM或者控制电压经过三极管倒向放大至高压板的ON/OF ,根据厂家方案不同,输出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

网友:
也期待高手解答,新手好学习下!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新手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