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下 一般没有5V 待机电压和有5V 待机电压的电源如何维修?

楼主(2010-09-27):
           想和师傅 高手们取经下下  :

           第一种情况:触发、不触发都 没有待机5V电压  除了有300V 初级电压之外  一切输出都没有电压  的电源  一般是哪里出问题的多?

          第二种情况: 有5V 待机 其他都没有输出电压的  一般是哪里出问题多

          希望高手 师傅们多多指点~~~~~

网友:
没5V就是辅助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有5V,就是主开关电源电路,主变压器后的低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要看是什么板,有的板容易坏IC,有的只坏起动电阻!这个主要是靠经验!

网友:
我修的台达电源 除了初级有326V 电压  其余的都没有任何电压 (包括 任何色的线  电源管理芯片 )快关管 肖特基管 都是好的

网友:
有5V,就是主开关电源电路,主变压器后的低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待机5V有问题那是副电源故障,,

网友:
没待机,辅助电源有问题,先查电压部分短路再查开关部分;有待机没其它,查主输出部分,先看保险,先低压后高压

网友:
没5V就是辅助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有5V,就是主开关电源电路,主变压器后的低压电路出了问题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思路,学习学习。

有空养养鸡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没5v待机电源就先把5v待机电压搞出来,然后再搞主电压,像LZ这样问有点难回答,LZ等你修好20个电源后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建议多修多看书,没事时拆个好电源用表多量下集成块、晶体管的正常工作电压(如果可能找张纸记下来,熟了后就可以扔了),以后只要量下电压就大概知道是那的问题了。

网友:
没5v待机电源就先把5v待机电压搞出来,然后再搞主电压,像LZ这样问有点难回答,LZ等你修好20个电源后就不会 ...
引用 网友B:
假设集成块8脚 全部没有电压 是不是说明烧了?但是换了集成块 任何一个脚都没有电压 那又应该怎么查?

网友:
无语。建议LZ先去看看书,把电源原理搞懂再来。这样说不清的。问LZ个问题:我打开电源盒子量没电压是那的问题?你是不是会告诉我,插220v的插头了吗。

网友:
呵呵紫5V在普通电源里是个单独的单元电路,

网友:
赛门鉄客 做什么的啊,你很有股钻研精神啊,上学吗,学的什么啊,你QQ多少啊,有时间交流下

网友:
没有5V的一般先搞好5V,其他的就基本有了,这部分比较简单,如果有主动式PFC比较麻烦.

网友:
没5V就是辅助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有5V,就是主开关电源电路,主变压器后的低压电路出了问题
引用 网友A:

很有见解,也很有经验!!但还是搞不清其中如何着手查

网友:
我刚修一个寿昌的电源,有5V待机电压,但是不触发,换IC芯片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东东啊,学习了。我现在手里一个多彩龙卷风电源,就是什么电压也没有。搞了以后,也没动什么。突然有电压了,4脚一接地,启动了。关掉电源,装好。有没有电压了。郁闷。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检查步骤是怎么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