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01无规律掉电维修一例(原创)

楼主(2010-09-27):
DELL1501无规律掉电维修一例(原创)
此机是无规律掉电一典型实例,是我维修当中实际遇到的,拿出来和大家共享。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跑到0.26A(时间不足2秒)掉电,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但开一会无征兆掉电。
检修过程:按照常规应该是缺少某个电压EC启动保护程序所致,根据此机开机时序,+3.3V_SRC,+3V_S5,+1.2V_S5正常,开机触发条件具备,按POWER_SW,EC( PC97551)27P可以产生SUSON(2.8V)信号和SUSD信号(SUSD信号是由PQ37推动PQ38将2..8V的低电压SUSON开关信号转换成15V的高电压SUSD开关信号,用来控制PQ18 G级,从而产生+3.3V_SUS),按道理此时应该立即开启5V、3.3V、1.8V、0.9V,但量测到5V时,发现没有瞬变输出,测MAX8734第4P,0V,显然开启信号没有加上,此控制信号是SUSON经过PR75,PR77与PR152两个电阻分压后提供的,经检查,PR75(0Ω)开路,直接短路,开机测试,一切恢复正常。
结论:由于PR75的性能不良,造成无规律掉电。

网友:
如果PR75开路,那它还会有时显示吗.不解

网友:
应是电阻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