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一般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10-09-27):
(图片)

网友:
没什么用,新手可以下出来看看,老鸟就没必要了~

网友:
一直忙修,下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修屏一直是个难题,原因有两:1是修屏资料匮乏  2是不是普通的设备就能完成的,技术含量较高,目前能修的也就是换换灯管  修修简单的电路 、换膜,至于亮带 亮线、花屏、白屏检修起来难度很大。

网友:
学习了,等分够了再下/

网友:
都没有分了 还下载!

网友:
这资料还好,的确老鸟不用了

网友:
这个不错对自己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