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E290G加电无显 帮帮我

楼主(2010-09-27):
我接了个联系E290G机子 加电无显 跑的0.4A左右 根本就没有跑代码 所有电压都能起 我无从下手呀 帮帮忙吧 主板也没有明显的短路的地方
主板

网友:
查时钟 复位呀 时序一个一个搞

网友:
池龙
的帖子
是 cpu 的时钟 和 复位吗

网友:
池龙
的帖子
没有CPURST能说明什么呀 是哪给的呀 又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谢谢了

网友:
跑码的条件 cpu供电 时钟 复位 如果没有cpurst 那就肯定电压有问题

网友:
说好,快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