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喇叭没声音一例求助

楼主(2010-09-27):
一台惠普V3000 外接喇叭没声音,怀疑功放有问题,找了个好的功放换了以后外接喇叭有声音了,装机,进系统也有声音,放歌放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没有声音了,很是郁闷,以为没焊好,于是拆下来又焊了一遍,又跟以前一样听歌听到一半没声音了

网友:
应该 是哪个电容性能不好吧     声音  不好修      装来装去真是麻烦

网友:
你修了几次还是同样的问题!比较难修!建议买个USB声卡!这样就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