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内存旁边的场效应管9915H烧了 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9-27):
内存条被客户插错了。主板上内存旁边的场效应管9915H烧了 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常见的3055就可以

网友:
正常CPU供电的场管可以替换别的地方的场管的

网友:
9916   3055 都可以的

网友:
N系列的也可以,例如45N03,50N03,60N03等等

网友:
有些特殊的板子。3055的换上去也不定能行的

网友:
最好是用9916换,  不然电压不够的

网友:
80N02,万能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N沟的MOS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