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背光板原理

楼主(2010-09-27):
液晶电视背光板原理
背光灯驱动电路板在[液晶彩电里,属重要部件之一,实际维修中,背光灯驱动电路板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常见的有黑屏、闪烁、保护以及烧电源板保险等故障。以下将对大屏幕液晶屏背光灯驱动电路板的检修方法作如下介绍。
1、背光灯驱动电路板的检测方法
(1)外观检查主要是要对如下环节重点关注和检测:
1)检查背光灯驱动电路板上是否元件或集成块烧黑、炸裂;
2)检查驱动板上的贴片元件是否掉落;
3)检查背光灯驱动电路板上高压变压器的外观是否有损坏、高压变压器磁芯是否破碎、其引脚附近是否有打火现象;
4)检查背光灯驱动电路板上相关的插座、变压器引脚是否有虚焊。
(2)电路检测法:电路检测法主要对如下环节重点关注和检测:
1)检查背光灯驱动电路板上的保险丝是否开路;
2)检查驱动板上相关集成电路的电源脚和地间是否击穿;
3)检查驱动板上变压器次级阻值是否或异常;
4)检查驱动板上三极管是否漏电或不良。
电路检测法基本上是电阻检测,是在背光灯驱动电路板不通电的情况下进行的检测。
对于驱动板上变压器的次级绕组阻值,在不知道正确值的情况下,有时可直接测原板上其他变压器初次级脚间电阻得到,因驱动板上有多个高压变压器,不可能全坏,用此方法可获得一手维修资料。
(3)上电测试法
此法尤其适合不知道是否有故障的背光灯驱动电路板的质量检测。
由于背光灯驱动板装在整机上,工作状态受整机数字主板控制,如果数字板存在异常,则会影响背光灯驱动电路板的正常工作,因此在上电检测中,有时还必须切断整机的数字主板对背光灯切断电路板的控制。
实际维修中,可以从背光灯驱动板和数字主板的连接插座中,断开背光灯开启和关闭的控制信号,从5V电源串接一个电阻,直接送入5V电压到背光灯驱动电路板的背光开启和关闭控制端,为驱动板提供电源,如果该板是好的,则液晶屏的背光灯就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