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CH显示器,电源灯不亮,不显示。

楼主(2010-09-27):
联想L17CH显示器,电源灯不亮,不显示。
先检查了开机按键,正常。然后通上电,测那个大电容有300V直流。12V5V都没有。然后找到K2645这个管。应该是开关管吧。去下来后测量,G和S极正反都为5欧,D到S有几千欧,S到D为15欧。是否说明此管已经击穿?我查它的资料为600V。1。2欧。9A。50W。如果要代换,应该找参数和它有怎样比较的管子?还有,换之前是否要再检查电压板上的其他元件,有什么注意事项没?

网友:
把开关管取下来测,如果还这样肯定是坏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把管子吹下来后测量的。就是上面的数值,替换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没?

网友:
直接用2645代换   这是常用的代换的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了个新管换上。故障依旧,我在开关管旁边看到有一个包着热缩管的
电阻。测其阻值为0。还需要查什么地方?还有。。双二极管的两头都往中间导通,且两极互通,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管子了。但是故障依旧。接下来要检查什么地方?这个电源板是860 M713-F。开关管旁边的一个大电阻外面包着热缩管,但把它弄下来后测电阻为0,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电阻通不  不通就不对了   那是启动电阻  必须通的

      要是通  测G  控制电压
    没有   测电源管理芯片的 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整流电路工作正常吗,那就查启动电阻,电源管理芯片等电路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通。测G无电压。G的电压应该是203D6第5脚给的吧。203D6的第8脚HV有12V电压,但是第6脚VCC无电压,203D6的电压是谁给的啊。

还有。这半块电路上的地线和输出给驱动板上12V5V那个地方的半块电路上的地线是不通的。这个有没问题?主板上的所有地线都是通的。我之前用12V输出那个地方的GND针测电压啥也测不出,后来才发现两边的地线不互通。。这正常吗?
对了,这个电压板的型号是860-ALZ-713M-F。

现在是没一点头绪了。主要是在网上找不到203D6正常工作时时什么状态,没法和我的做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阻正常时电阻应该是多少?我这边测是0。电源管理芯片,我这边找到一个203D,应该是这个吧。它的供电是谁给的?。这边跑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启动电阻  在  几十欧内   多了 不超过  50欧   我见过最多的就是  30多欧的
     你用测电阻的阻止档测  应该是有的
    203D6  首先是300给一个启动电压  使其自激    在输出开关管G极控制电压  使其导通截止
   后级工作  在分出一路给203D6一个持续供电  这个电压 和你上面说的差不多  是10V左右

    正常  应该是这个上电时序吧
至于这个开关管没工作  就有持续供电  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电源难修的,我上次也修过,不过没修好,我找了一块通用电源板代换掉了。为修这个板我花了1个小时还不好

网友:
   NCP1203第6脚电压小于4.9V或者大于12.8V就由8脚HV供电.
用示波器看一下第6脚P-P电压,大于12.8Vp-p,就查AUX的二极管和22uF的电容,如果没问题就是次级.如果小于12.8Vp-p,先查MOS管S极电阻,再查第二脚的光耦及1NF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难修。有没有高手修好的。出来分析一下。。先谢谢高手们!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

网友:
开关电源带反馈回路,一般比较难修,分析是分析不出来的,一般都是通过更换可疑部件来解决

网友:
K2645  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网上买了203D6 。。不过芯片上203D6下面写的是PGDY。原来的给丢掉了,忘了后面四个字母是什么了不过肯定不是这个,不知道影响不。9毛5分钱一个,运费12,郁闷。买了三个,怕不够用,结果回来换上后一加电,丝丝做响,朋友说这是有高压了。把线都连上试试,于是连上,再开,啪一声,板子上有四个AO4626,其中一个直接爆开。还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小孔。修到这里真是修不下去了。再买这个芯片。又是路费又是时间。于是决定在淘宝上花35元买个这个板。回头货到了换上再说。希望问题只限于此。

顺便问一下,电压板上有八根线和液晶屏相连,蓝黑 ,红白。   蓝黑,红白。插错了有影响没

网友:
会烧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管那个  只要是  203D6  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AO4626是高压板上的供电场管
那爆掉的那个是对地短路了
估计你电源IC又挂掉了
我修过几个这样的 换上啥都不烧  就烧一个电源IC    但是电源板上的一个短路的也没有
最后   无聊没事测着玩   测到高压板上有两个供电场管  对地短路     当时找了几个  把几块板子都测了一下  几乎全是这个短路   就有一个   直到现在还是没测出那个地方坏了 一直没修好呢
另外几块全搞定了
楼主说的那是灯管接线   那个是没顺序的  但是别混了  意思就是  蓝黑 ,红白。   蓝黑,红白这个顺序别动   这就是  4根灯管   蓝黑是一根  红白是一根   上下各两根

网友(2010-11-03):
回复 网友B:

换了板后已经弄好了。谢谢了。虽然电路上还是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