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老虎,GF8400GS 512MB 显卡停电后在开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0-09-27):
客户说是 正用着呢,突然家里停电了,等来了电显卡就点不亮了,我量了量上面几个供电管,都正常,不可能是GPU的问题吧,求给个思路!!

网友:
依我的思路,供电正常,量晶振是否正常,如果OK,像8400这样的显卡基本就是上BGA台,再。。。再不行,俺也拿它没办法

网友:
先电压,不行用MATS测下

网友:
能不能认到显卡呀,停电认不到应该好修把一个数据的值用软件测试一下能不能认到。认不到的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