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块15寸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0-09-27):
现象是灯管不亮 ,我就换了块高压板 灯管亮了。 无信号连接, 加上信号问题出来了。   “当我把VGA线擦上时,灯管 亮的美有图像(白屏) 不加信号,显示器就能看到无信号连接”   如换驱动板和高压板成本太高了。想修驱动板。 有没有老师有这方面的高招

网友:
换台电脑再试看,我修过一台就是这样的,换台电脑试就OK了,原因是我那台烂电脑集显带不起。

网友:
我有修过山寨的,一连接电脑就黑屏,一拔下VGA线就显示无信号输入,重刷了MCU无效,单更换驱动板用了几天又出问题,后来再把VGA线也换了就好了。中间有试过单换VGA线的,也是用不了几天就出问题,出了问题后只要把驱动板上的VGA线插拔一下就能点亮了,但是用不了几天就出老毛病,好几台都是这样,只有VGA线和驱动板同时换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