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苹果上网本触发掉电

楼主(2010-09-27):
   一台仿苹果的上网本,,待机电流0.07(不知是否正常)。。按触发,电流到0.1--o.2之间就掉电。拆机发现有一个电压没有产生。。控制此电压是芯是:MPSA02  找不到些芯的资料。。求助。

网友:
找到G级控制电压,接在别的电源管理心片上,一起控制开启就行了,

网友:
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啥,貌似都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