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69通电不亮。

楼主(2010-09-27):
我是新手,查了各项供电正常,上假负载就是测不到时钟电压。谁教一下我怎么修。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这个我知道点,如果别的电压都有那你上真的CPU时钟可能会有的!!

网友:
看PCI卡槽B16脚有没有时钟

网友:
我用同样的主板测试上假负载就有时钟

网友:
V星的扳子最容易坏的是那个MS-5   还有就是CPU的主IC开启时钟的  ,

网友:
你是说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吗?CPU的供电正常了哦

网友:
ms-5是V星专用开机复位芯片,没时钟查一下时钟电路吧,VTT. 14.318M. 时钟开启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要上U之后才会有时钟

网友:
对,上AMD系列的U的板子在假负载上是测不到时钟的。要上真U才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