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通病

楼主(2010-09-27):
磐正主板通病复位不过U,在各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做桥80%会好

网友:
自己磐正的主板用4年了.一点问题没有磐正主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哥哥是行家

网友:
说的也太吊老,也就NF4的容易虚汗,其它的你又见到好多。还磐正主板通病,这要你说啊!

网友:
长见识了, 应该说是NV芯片的通病 又或者是缺陷吧。。。。

网友:
NF的桥最容易空旱的    我也修过好多作桥好的

网友:
呵,是么,我修过好多磐正的板子,什么工作条件都正常了,BIOS。刷过。IO也换过。最后怀疑是桥的问题,因为是NF的芯片组。可是在这没有BGA工具。只能放在角落里了。哎。,

网友:
新手学习了,现在也见到有人用土炮换南桥的,呵呵

网友:
正在试验风筒BGA南桥。。。

网友:
NV芯片    不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都容易虚汗

网友:
--------------你什么型号都没写上去,难道所以些列的都是这样的吗?不至于吧?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啊

网友:
楼主说了等于没说。。amd的我们检查一下供电正常刷完bios后就直接做桥。。。。

网友:
现在主板独桥,大部分问题都是它

网友:
哈哈这我知道不治磐正吧

网友:
呵呵这只能供大家参考啊。

网友:
- -!这也叫维修经验 别对新人进行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