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2G的U盘,坏掉了。把2G的闪存换到1G的u盘上是否可行 ...
有个2G的U盘,坏掉了。把2G的闪存换到1G的u盘上是否可行?或应怎么做?

楼主(2010-09-27):
有个2G的U盘,坏掉了。把2G的闪存换到1G的u盘上是否可行?或应怎么做?谢谢
U盘

网友:
应该可以 做完了 量产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换了之后用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就可以用了。直接换上去除非主控芯片是一样的不然认不出盘。

网友:
学习了,楼上说的对啊,要主控芯片一样才行呢,不然认不出,同感!

网友:
应该要刷储存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闪存是好的!换上去从新量产就OK了!简单了

网友:
还要注意你的主控是否支持2g的芯片 slc 还是mlc

网友:
先上去量产看,那样不一定行的,直接去买个对应的主控板才几块钱

网友:
没有清空flash的话可能会不认盘

网友(2010-11-04):
量产下或者把闪存搞下来备用

网友:
这个还没有弄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