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G硬盘,0字节有绿块有办法解决么?

楼主(2010-09-27):
RT    迈拓80G的硬盘0字节有绿块,其余都没问题。。

网友:
多吗,多的话那把她分离出来就行,用PQ先建一个主分区,然后再建一个主分区(这个会显示是隐藏的主分区),剩下的见逻辑分区,然后把第一个建的主分区删除,删除后把那个隐藏的主分区进阶设定为作用,就可以了,我用着个方法弄了好多油坏道硬盘(这是没有PC3K的办法),只不过那些被删除的坏道不能用了,硬盘的容量减小了。如果油硬盘坏道在后面的话,那就用MHDD里面的HPA那个可以剪切后面有坏道的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 我回去试试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