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U主板,急!技术小组帮忙,谢谢

楼主(2010-09-27):
华硕A6U机器,开机屏无显,高压不亮,但是能进系统。测试无屏供电,开启屏电压信号和高压开启信号均为低。请问这个机器怎么?集成显卡的,没有
。哪位朋友有图纸的能传一份我看看,谢谢!技术小组,你们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帮我分析下。谢谢
华硕

网友:
你从高压条上面找供电教和开启信号脚。应该能找到。在追到主板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7823

网友:
谢谢技术小组!

网友:
现在查到SIS302LV,此芯片没有发出两个开启信号

网友:
请教技术小组,怎么接着查?

网友:
改一个高压呢 看行不行

网友:
请教这个芯片有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
图纸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7823

网友:
我换了全新的SIS 302LV ,现在还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但是能进系统。北桥已经加焊过,还是不显

网友:
怎么感觉你是差2组供电,一个屏的,一个高压的????连续出两故障不应该呀?难道屏供电的3.3和高压的3.3用的是同一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