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M的主板关机后两秒重启!!

楼主(2010-09-27):
今天接了个海尔的945GCT-M的主板,网卡雷击了,拆掉后能正常开机。但是做完系统后点关机,等完全关闭后两秒左右它又重新开机,是什么原因啊,i/o我换过了。还是不行!!难道是南桥也over了??
"换南桥好了"

网友:
很可能南桥也over了。建议楼主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把32。768晶振与谐振电容一起换了。不行在重做南桥吧。

网友:
南侨坏的可能性大 啊     ,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这觉得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我有块主板就是BIOS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