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帮忙解决一下 复位灯狂闪 不开机

楼主(2010-09-27):
帮忙解决一下  疑问
我这个主板  各种电压都正常  可是点不亮显示器  ,插上诊断卡   复位灯和bios灯 狂闪,  主板是 华硕 的 p5sd2-tm    请问这是哪里问题呢  是不是时钟问题呢 ?

我换了个内存好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是3.3V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高人  详解一下  3.3v  哪里电压

网友:
橙线就是3.3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不知道咋的   用表测了一会  时钟电路那块  现在用诊断卡复位不闪烁额  但是跑00       bios常亮    是不是虚汗引起??

网友:
cpu  供电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正常
内存也正常 各电压都可以

网友:
还是不跑码吗?    你看看桥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听起来像桥供电不正常,把桥供电那个PWM芯片换试试

网友:
刷下BIOS呀,不行了再上假负载看一下CPU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时钟电路问题。你测量一下PCI 上的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把BIOS拆下来,上电测试看还会不会。复位一直闪的话。先查下复位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有灯闪一般是PCIE的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