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系统盘界面很模糊

楼主(2010-09-27):
经常遇到有些电脑装系统时进系统盘界面很模糊 但装完之后又没什么异样 一切都好好的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电脑

网友:
这种原因一般是盘的过,不过不会影响的,直接按1 GHOST,按2进PE

网友:
这我也遇到过,不过都是那些旧的电脑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你换个显卡看看 , 我也遇到过, 我换了一张显卡 就好了 你试试

网友:
多是显卡的问题,我有台128破显卡的机,就这样

网友:
一般主机是集成显卡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这大多都是集成显卡主板的问题的,以前旧板大多都是这样

网友:
现在新是机器。。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给人家装的ECS GM740就是你说的上述那个样子。不过不影响到做系统。我想应该和主板的BIOS有关。。或者和集成显卡有关。。。

网友:
我遇到的是A卡的问题,不过装完系统没事,就是进光盘界面的时候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一直怀疑是显卡低了的问题

网友:
我在t60的机子上也见过,后来换光盘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你的GHOST是什么版本,我是进入安装过程花的屏,装完后又正常显示。我怀疑是显示支持的问题。

网友A:
我觉得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没关系的,,有些机就这样。。。。

网友:
不能怪显卡吧,只能怪做这个盘的人没考虑全硬件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老机出现正常 多方面原因 不用管 盲装

网友:
没关系的,好多机器的显卡同内存,屏幕不配合罢了,你用WINXP安装光盘一试就知好坏了

网友:
有的老机子是这样的,不过系统装好了就OK了!

网友:
直接安装就行了!

网友:
装系统都可以 就是有点花屏呀 换系统光盘就OK了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般都是老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