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61S14供电管理芯片不工作!

楼主(2010-09-27):
9500GT战甲版狂花,测的显存供电为0V 显存供电电感对地阻值34欧,更换UP6161S14后没好转,球维修思路!

网友:
先看一下12V的线路包括BOOT脚相接元件
还有就是5脚的MOS和上下管的G极线路

网友:
我这个图只是去这个芯片的官网找出来的,实际上用在这显卡上面的电路和这个根本不同的!请问那个老大有这个显卡或者用这个芯片的显卡电路图,麻烦发给我一份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