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K780G 型号的主板一通电就亮不停的重复风扇转不停

楼主(2010-09-27):
AK780G主板一通电就CPU风扇不停的转啊  以吹焊集成网卡和声卡芯片还是一样啊 上诊断卡5V 12V 3.3V等都正常啊  复位灯常灯啊  测开机脚电压5V正常有跳变啊 复位脚电压3.3V也正常也有跳变啊 手摸南北桥 都有小小温度啊  然后再摸主板上各个零件都没有显示特别烫手的现像啊! 想请问各位高位这是什么问题的多呢!是不是应查CPU控制供电的芯片或门电路呢?

网友:
一通电就是CPU风扇就自转啊  能开机能复位啊 就不知是哪里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下职!

网友:
就是不停地重启,应该查复位电路

网友:
测开机针脚到IO还是门电路先,你说开机复位正常,那手动关了几它还自动触发吗?

网友:
你清一下COMS呢  你看行不行    ,好多都能好   我也搞过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I0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连BIOS都刷了啊  加上这主板空板没有上BIOS芯片都是这样的啦!

网友:
  手动关机以后 查电 还自动起来吗,清COMS 换IO 。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啊?

网友:
连几大电压都没有测试,就怀疑这坏那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看明白,现在主板能用吗?能不能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到底想说什么?
自己问题都没弄清楚,你想知道什么?
一插电自动开机,先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关机。如果能关机就是正常的。再修不跑码

网友:
自动上电能不能正常关机。磐正的板子的通病是自动上电关不了机。跑下线路,看是哪些IC跟ATX14脚相连的,在查它的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正常就把此IC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哪个供电的IC是哪个啊CPU供电的哪个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