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待机电压偏低,为1V不到

楼主(2010-09-27):
PS信号和紫5都为1V不到的电压。
之前烧了C5027和945,将其换上后,加保险加电测量到电压偏低。
请问接下来该查哪?

网友:
如果紫线5V没有电压那就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多一点,先看看USB有没有不正常,再量量1117电压正不正常,先排除南桥的好坏

网友:
查辅助电源的光耦TL431和输出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看清楚在回答啊,我说的是电源,不是主板。

网友:
虑波电容有可能把电压拉低。我修过几个都是空载时能启动。上主板不加电,开不了机的。把待机电压所在电路电容换了后就好了,一般为6.3/1000UF或10V/1000UF。电容看上去还好好的。

网友:
查副电源的反馈回路,,,,

网友:
有些板容易坏变压器!

网友:
辅助电源反馈电路问题。

网友:
辅助电源反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