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电视几点经验,供新人参考。

楼主(2010-09-27):
A.开机液晶屏背景为绿色、红色或其他非黑色背景,主要检査屏线。一般都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
B.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主要检査电源板供电部分,先査是否有+5V(12V),接着査主板上供电IC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建议用通用电源板试机,能快速判断是电源部分坏,还是主板坏。
C.液晶开关电源电解电容,要求低阶质损耗,高频率耐高温的,用普通电解电容易发热,标有M.SMG.R.HG.RSH.KMF.RJJ.NHG均可。
D.开机出现画面不启动,连开两次才能启动,主査复位电位是否工作正常,以及I2C总线 。
E.按键不起作用,主要査按键板上的按键和主板之间的连线,各按键的上拉电阻是否正常,还有CPU按键脚对地短路了也会产生。
F.图像异常,有竖线等,主要检査LVDS插座、LVDS连接线是否正常、DDR存储器、以及信号排阻焊接是否良好。
G.菜单异常,调到菜单一项无显示并死机,一般都是程序所引起的,将FLASH重写即可。
H.开机屏幕点亮一下就黑屏,有伴音,说明高压板的供电24V(或12V)、背光开机电压5V都有的,要没有电压的话,不会点亮。亮了保护,一般变压器坏的多,其次是场效应管或IC。
I.出现开机一个小时后花屏(马赛克),伴音正常,此现象第一个是数字板不良(过孔不通或IC接触不好);第二个是机子连线接触不好。
J.屏一亮就息时,观察一下是局部亮还是整屏亮一下,如果是局部亮,那屏、灯管可能坏,如果是整屏亮,那故障就在高压板上査找。
   本人主修CRT电视的 近年来液晶电视慢慢的普及了,所以也在慢慢的摸索修LCD了 ,维修近一年多来,总结出这一点点资料,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有用,尤其是新人的啊,老人就不要见笑了还有好多好多经验还和你们学的。

网友(点评):
LZ说的挺好啊

网友(2010-10-29):
随着液晶电视的普及,这些知识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通用驱动从哪可以看出是乐华,鼎科,~等品牌?我这有几块,都不知道是什么,想找个程序练练手都不知什么办

网友:
谢谢这位老师哈。你很谦虚。基础是决定以后的没有什么笑不笑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来到这里都是要相互学习的。

网友:
我们这里一年也修不到几台
楼主的经验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谢谢

网友(2011-01-02):
不仅对新人有用对老手也有教育意义,不知道楼主对液晶电视的收费怎么收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这么无私,分享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常见故障基本就这些,电视嘛,就多了

网友:
非常好,经验就是金钱

网友(2011-02-06):
谢谢这位楼主,液晶电视资料真的很少,程序更难找

网友:
做的不错,太奉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2011-03-10):
知识虽少但是善于理解    谢谢楼主好意了。

网友:
这个对我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宝贵的经验,谢谢

网友(2011-04-18):
楼主的经验分享,让我对液晶电视多了一点的了解。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对我这个新手很有用

网友:
精品文章,受益匪浅

网友:
刚接触液晶电视不久,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在下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不错啊,有见解

网友:
好东西,就是少了点

网友:
感觉液晶电视的维修跟 液晶 显示器 没多大的 区别,,

网友:
很不错的哦,对新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