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27):
昨天收到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本本,故障现象是一开机就掉电,而且电流在0.2A左右,各组待机电压都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该从哪些地方入手,首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不起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宝贵建议,问题已经找到了,是PQ52的问题

网友(2011-03-31):
怎么回答的这么简单啊,是明显烧坏了吗

网友:
PQ52是那一部分的供电场管啊

网友(2011-05-16):
vcore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供电电路的MOS管